HP1005打印机电源板通电一下有输出,2秒就没了

楼主(2017-08-01):
HP1005打印机电源板通电一下有输出,2秒就没了,电压5V、24V,都有,这个板子要接电路里面去吗,这个板子没有明显的损坏。修过的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电容鼓包??

网友A:
没有呀,不太好修呀,电路原理不通呵呵

网友:
这个电源板空载不输出电压,只有接在机子上才工作

网友:
这个电源板strz2062还是挺贵的,空载不行,加载重了也不行,修好上机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呀,不太好修呀,电路原理不通呵呵

   找图纸啊

网友:
机器不通电,拆下来就是这样,电压通电一下就没有了.

网友:
那可以接上假负载试试,有些电源板确实会出现空载保护现象。

网友:
楼主机器是什么问题?不通电吗

网友:
我怎么 感觉 这哥  大电容  鼓包

网友B:
估计保护的多,刚开始是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保护的多,刚开始是什么故障,

没有修过,就是这个故障,一直没有修好

网友:
主板可能有短路  电压拉低了 查查主板

网友:
搞了一晚上没搞好,好的板子10秒后断电。

网友:
搞了一晚上没搞好,好的板子10秒后断电

网友:
解决故障了吗? 手里有一台和你的一样。

网友:
直接换个电源板好了,修了也不稳定

网友:
换光耦试试看,很多都是光耦有问题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
电容吧看看有没有坏的

网友:
各位大神分析的都很有道理,小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