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lcdvcc没有出来,请教高手

楼主(2017-08-01):
R33 ,15V 没有, , lcdvcc_on 没开启,请教大神 查哪? Q1 3角 有 3.3v ,断开R3 直接飞个线到R4 ,亮一下就灭了
奉送 图纸

网友A:
机器要正常跑码完成,然后edid识别到屏才会开启3.3v屏供电与bl on   pwm这两个背光开启调节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要正常跑码完成,然后edid识别到屏才会开启3.3v屏供电与bl on   pwm这两个背光开启调节信号

机器已经亮了~就是 屏暗 没背光灯

网友:
怕麻烦,最好 PR9247,15v 拉到 R33, ,Q1 1角3.3v 拉倒 DISPON ,D1 .D1断开。

网友:
没有15v的话当然会没有lcdvcc_on ,先把15v修好了试试看,测量一下15v是拉低了还是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