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声卡维修一例

楼主(2017-08-01):
二修,被人换过声卡,测1,3.3V,25,5V正常,测声卡复位有,
但35,36不出电压。
进系统,能认到声卡,能装驱动,但就是没声音出来。
取掉VREF相连电容后OK。有声音了。

网友A:
问下为什么去掉那个电容怎么找出来的

网友:
你这贴 没图片 就这么一写了事 ,你这贴有可能被评水贴 ,赶紧上传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为什么去掉那个电容怎么找出来的

此脚电压为35,36后置声卡输出的参考电压。
会影响35,36脚电压。
比如VREF为5V,那么35,36也会为5V,正常来说35,36脚电压2点几V。

网友:
修复声卡贴,好像不多,    建议大神补充下    声卡型号,主板型号,

网友:
没太明白了,你取掉基准电压的电容,那个是滤波?

网友:
修声卡一般只是换换声卡芯片不行就查查供电 声卡复位,声卡VREF还没查过

网友:
LZ可以说说这个声卡芯片是什么型号吗?还是说每一种声卡芯片都有这个VREF电压

网友:
这个坏的还真是少见,配上图的话就是更好了

网友:
有待验证,就不要求实物图片了,连个声卡型号是什么,楼主都没说清楚,只能持保留意见。

网友:
图来了,这个是我很久以前修的,在我的记事本记录里。就没有实物图了,没分了,所以发上来。
台式主板参考ALC662。27脚是VREF。
就是那颗电容短路,造成VREF没有电压。

好了,干活了,这种情况很少,你们看看就行了。基本上修到声卡坏的都不多,修到声卡坏的,VREF坏的就更少了。修了几千片主板,就这一片。
我只想合理的挣点积分,不过大家都这么积极回复热情,所以我发一下图纸。这是我尽力做到最大了,实物图就没有了,不是发贴时修的。好像是一块华硕的主板,能记得就这么多了。
谢谢合作支持。再次感谢。不喜轻喷。

网友(2017-09-15):
声卡能识别,驱动正常安装,但是就是不出声音,应该考虑vref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