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航嘉电源x7-900w上机不启动

楼主(2017-08-01):
请教各位高手;电源短接绿,地启动正常测个3.3v,5v,12v灰紫5v,各路都正常,为什么插上主板不能启动。(主板是好的换一电源一切正常)电容没有发现鼓包,渗液。请教各位下面应如何检查,能否给个指点,谢谢!

网友:
插上主板按开关后电源风扇和cpu风扇抖不抖?有没有假负载测试一下,我怀疑2个地方,pg信号,和过流保护

网友:
你好,意思要查lm339周围元件,有一个套热缩管1000uf16v电容会不会有问题。假负载怎么搞,用直径0.8电阻丝截出3欧作12v假負载接通电阻丝发烫冒烟没敢用,请教用什么作假负载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