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掉电维修过程(已解决),求大师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7-08-01):
                                                                                   2017.8.1庆贺祖国建军90周年!!!

  机型:Acer 4738,版号:DAOZQ9MB6CO REV.C
  故障:触发上电到0.7瞬间掉到0.1,再过几秒钟电流恢复到待机,可再次触发!
  2017年8月的第一天,中午不忙,吃完饭浏览着迅维网的帖子,争取多向论坛里的高手多学几招,以后遇到机子各种秒秒秒!!!这时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其实年级跟我也差不多)拿过来让我们修,大概看了一下直接报价XXX元,同意维修!
  切入主题,这种机子掉电以前遇到过类似的,好像是网卡短路了,所以首先从网卡入手看看,上电的瞬间摸到网卡发烫,确实有问题,心想就见到死鱼了,直接拆掉再次上电。悲哀了,电流上到0.45再次掉电,放电大法,结果,涛声依旧!看来又得慢慢跟时序了!这问题想想大概是二级电压没出来吧!直接打开图纸,我从BIOS电压开始入手吧!南桥BIOS芯片第8脚+3V果然没电压,那就追查他,查到他是由PQ58转换出来的

PQ58第四脚MAIND只有2V左右,明显不对,正常应该有12V左右。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常见的,追查MAIND来源PQ25第三脚

到这里我直接去前面查PQ26第二脚MAINON

这里MAINON是从EC过来,高电平送到PQ26第2脚,使PQ26导通,产生低电平的MAINON_ON_G信号。同时这个低电平的MAINON_ON_G信号分别使PQ20,PQ21,PQ23,PQ22截止,让+3V,+5V,+1.5V,+0.75V_DDR_VTT电压得以维持高电平状态,从而就会0会产生由+15V通PR123上拉的MAIND信号,但是这里我量到MAINON3.3V是正常的,MAINON_ON_G也为低电平,PR123一端15V也正常,这是我就直接换掉了PQ25,无奈还是一样。忽然想起来MAIND只有2V是不是后面影响的呢!
  经查找,MAIND到了3个地方PQ56,PQ58,PQ59,看我一个个取下来,去下PQ56,MAIND还是起不来,继续取下PQ58,还是一样,最后取下PQ59,MAIND好了,12V了,看到这里大家一定想到是只是PQ59坏了吧!

NO,等我再把PQ56和PQ58装上去的时候,MAIND又只有2V,再次取下PQ56.......这里就省略吧!只有3个管子全取下来才正常,结果是PQ56,PQ58,PQ59全坏,我就想不通了。从料板上找3个管子换上去,开机显示,补上网卡,进系统网络正常,电脑修复!

  不好的地方希望高手能指点指点!什么原因能让这3个管子全坏,请赐教!!!

网友:
搞维修又不是工厂搞主板生产研发  ,维修的故障有些损坏的原因 就男的探讨了, 反正 找到坏的零件换掉  搞定 就可以了

网友:
这3个管子全坏就我看来 就一个原因 控制级为悬空 3个就都会坏  要不然只能是巧合了·····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卡有问题 也会断电  加焊下就可以了

网友:
广达的电路   经典  现在都已经不用这种设计了

网友:
不好分析,是不是管子坏。替换法其他也很管用。

网友:
                               修好就好啊  至于怎么一起坏的 就不要钻那牛角尖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电压不稳定导致电流波动大幅度变化然后把公共点那几个管子烧了?

网友:
我同意3楼的,应该是控制极悬空了……。

网友:
我就不喜欢找坏的原因 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
网卡挂了,有可能是雷击的,网卡坏雷击可能性9成,,然后,雷串到网卡的一个供电的转换管上,再串到转换管开启电压上,烧一串,,雷压再高点,就要烧更多的元件,

网友:
爱坏的场管,好在不是坏的什么贵重的芯片

网友:
网卡挂了,有可能是雷击的,网卡坏雷击可能性9成 同意

网友:
这款机器网卡爱坏,但是那三个管同时坏比较少

网友:
明显雷击 了。 网卡挂了。。。。

网友:
居然坏了这么多。。。。。。。。。。。。

网友:
坏的那么多,修好就行了没必要钻研

网友:
坏的挺多的,能修好就行,技术也很不错

网友:
维修确实不容易呀  脑细胞呀

网友:
这个确实没必要  就像是生男的还是生女的.这个有可能是坏两个   楼主分析的很好加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