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m-e 反复重启

楼主(2017-08-01):
有谁修到h61m-e r2.03 反复重启的 大神些 说哈
重启

网友:
刷bios 查供电 最基本的

网友:
这个板可以插lpc的诊断卡的,这个卡钱就别省了,实在不想买可以自己用笔记本的lpc诊断卡接线的,支持跑码可以看看到哪个代码了,缩小故障范围,这样靠通病不是长久之计啊。

网友(2017-09-06):
反复重启不好修,听
朋友说的

网友:
是亮机了重启,还是不亮机重启。重启主要查内存236、238、118脚,USB电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