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50 D1 不上电

楼主(2017-08-01):
    今天接一个神州K650 D1 不上电,可是有时候可以亮机,会掉电,心想是BISO问题,立即拆机,一看妈的有人修过,而且是直接动的BIOS,焊工技术特别垃圾,心想完了,肯定是被那个菜鸟给搞坏了,不好修了,机器全部拆完,上电继续检测,电流只上0.075不动了,测电压,中间的几个电压都出了,没多想就直接干桥,故障一样,根据经验估计得重掷球,还是一样没多想直接换新,还是一样,这下死心了,老实看图吧,一看图,妈的在充电电感的附近就在板子边上,一个是DDR1.5v供电给漏掉了,因为这个板子上有俩1.5V的,没测大意,浪费我时间,开始查条件,

结果一测S3有电压,S5是0V,继续查SUSC#有高电平,妈的问题找到了,是这个双管子坏了,意外,这东东也会坏,跟桥坏差不多现象,我在这想说一下,做维修还是得按套路来,不能光看现象,细心测量,要是没图纸就要崩溃了,这个机器上有两个与门集成块,不看图纸真一眼看不出是什么东东14脚的

网友:
幸运的事这个机器还就老早就有图纸,我记得这个机器是东芝大电容的········断电会不会与这个有一定关系呢?

网友:
一步一步  按部就班的查 总能找到问题的

网友:
不知道那个供电先出 就按时序查白

网友:
在以后维修中不能靠猜测,还得测量各元件工作条件

网友:
上去就干桥一看就是老师傅啊手工精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