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问题啊 ??

楼主(2017-08-01):
苹果7P的   刷机报错4005

网友:
换了硬盘 不管用   还是这样

网友:
检查一下指南针电路及工作条件

网友:
以前修4S和I5指南针出现问题都出现这个情况,如果是进水的优先处理指南针吧

网友:
老哥你的报错4005怎么看的 可以说明一下吗

网友A:
出英文就 CPU 和上层问题多,刷机在第几个等报40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英文就 CPU 和上层问题多,刷机在第几个等报4005?

是    第一个                 4055

网友:
我好像学习修手机啊     看你们说的指南针报错啥的  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哈哈

网友:
指南针  或者CPU  至少在6代那里  就只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