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上不去网

楼主(2017-08-01):
我的手机上午上网正常,下午就上不去了。打10086也没问明白。我想请教一下,手机接打正常,上网也开通,手机上网设置也正常。但是上不去网,是不是就可以确定是手机的问题。而不是其它。

网友A:
wifi不能上还是4G不能上,如果是4G,可以考虑先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不能上还是4G不能上,如果是4G,可以考虑先刷机。

4G不能,好象是浏览器的是。浏览器也会用着用着就不行吗

网友:
有的手机设置了某个应用禁止上网。不知道怎么调就回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