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Asus M5A78L-M_LX3 无复位

楼主(2017-08-01):
同行送来一片华硕A78     告知我说不跑码!

拿到主板一瞅全是湿湿的灰尘,心想肯定是氧化腐蚀了!

插上诊断卡通电一看,无复位不跑码! 万用表检测无CPU供电! 下一步开始清理灰尘,拿洗板水洗掉后  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好多处氧化,多处电阻排阻腐蚀!

清理完,补焊好,更换后,终于有了CPU供电!

但是依旧不跑码,于是开始追时钟,通过测量,时钟芯片已经工作,但是PCI  B16上的时钟不对!变成了3.3V!
此时钟是南桥通过时钟芯片的100M转换过来的!  难道南桥虚焊了?或者南桥损坏了?或者100M有问题?

带着疑问,先检查一下南桥的条件有没有满足,一顿忙活后并没有发现异常! 接着追查100M  ,

一组时钟有N和P两路,发现,P路有1.0V,N路 0V,问题到这里就不用说了,直接更换时钟芯片

上电跑码,维修结束!

Asus M5A78L-M_LX3_PLUS_1.02.zip

附上点图

网友:
认证会员才能看。。。。。。。。。。好。。。?。。。。。。。。。。

网友:
这个板子的时钟坏的太多了,有的时候有复位也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
没有认证,只看到开头,没看到中间,没看到结果,没学习到什么

网友:
这种板通病时钟芯片:):):):)

网友A:
我感觉维修技术不从啊,不过看板子吹的好多油油的

网友:
这个板时钟芯片483坏的多,也是通病了

网友B:
这板子的VDDA2.5,时钟芯片,都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维修技术不从啊,不过看板子吹的好多油油的

主板氧化的多,使用环境复杂,加补焊完了后 我再全部涂上一层焊膏吹了一遍,没有清洗是故意而为之,有了一层锡膏的保护,下次进了湿灰后可以减少氧化      希望你也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的VDDA2.5,时钟芯片,都是通病。

这个板子修了很多了,这是我第一次修到坏时钟,VDD2.5损坏的  在这种板子上我也只碰到过一片

网友:
关于主板上锡膏的问题,有时候你故意留着,用户一看心里踏实一点,确实给我修了很大一片,就不会觉得我没有给他换芯片!

网友:
这型号的换时钟太多了,不过华硕好多483的时钟都爱坏

网友D:
最怕主板氧化腐蚀,修起来很麻烦 ,楼主技术好,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怕主板氧化腐蚀,修起来很麻烦 ,楼主技术好,有耐心

氧化的板子还是挺多的     尤其很多贴片电阻氧化烂掉的,有图纸还好,没图纸就麻烦了,有些电阻和电容严重氧化后参数发生了偏移!

网友:
这个板子的时钟坏的太多了,不坏排阻,就坏时钟

网友:
这种腐化的程度有点多,楼主功力厉害。。。这款板经常坏VDD2_5V.时钟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修了很多了,这是我第一次修到坏时钟,VDD2.5损坏的  在这种板子上我也只碰到过一片

看来你挺另类。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
每天来看看 有什么好东西 全部都要认证  都看不了 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