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2 X4 750脚断了

楼主(2017-08-01):
一客户自己清理灰尘搞成这样   现在脚断了   上图这脚对应的主板测试有阻值  不是 接地脚   现在断了   上机可以亮机  没有打游戏不知道负载后什么情况   这是什么脚啊  还能不能用啊

网友:
这个论坛有补针的办法看你的技术行不行了

网友:
这个自己就可以补上去的啊。。。。。。。。。。。。。。。。。。。。。。。

网友A:
这个超级简单,在此教下你们,用打针的针头去尖磨平,很好地套着cpU针脚,用风枪吹上去,当然你们也可以用镊子夹,无论多数个针脚,只要焊盘在,都可以弄上去

网友:
这个好焊,想当年焊一个针10元呢。

网友:
供电的话少一个无所谓,也许是些外设脚

网友:
其实可以去查下,找一个这个板子点位图,基本有很接GND

网友B:
查下点位看看对应脚位是个什么定义,如果是CPU供电,那基本可以忽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下点位看看对应脚位是个什么定义,如果是CPU供电,那基本可以忽略。

没有图纸 郁闷死了   FM2的图纸还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纸 郁闷死了   FM2的图纸还没有

帮你查了,是ALINK总线1.2V供电针脚,一共有15针,掉一根针完全没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帮你查了,是ALINK总线1.2V供电针脚,一共有15针,掉一根针完全没事。

谢谢啊  但是我看的不一样啊  难道我看错了?我是对着原点位图查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啊  但是我看的不一样啊  难道我看错了?我是对着原点位图查看的

我是拿华硕点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拿华硕点位看。

我拿的是配用的主板点位图      华硕A85M的主板   可以跑码   实在不行就焊下

网友:
这个针脚可以自己焊阿,, 上点助焊膏。风枪温度风量搞小的..可以焊好

网友:
针脚断应该可以焊上去,自己没试过、、

网友:
h_zvddp  看着像是供电脚   你看看周围引脚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如果很多个脚都是那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
现在能用就先用着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超级简单,在此教下你们,用打针的针头去尖磨平,很好地套着cpU针脚,用风枪吹上去,当然你们也可 ...

打针的针会比cpu针吧?怎能放得入cpu座呢?

网友:
可以补上去,但只是个供电脚断一个也无所谓的。

网友:
我的一块板被人弄断了一根针,电脑城同行价20元搞定

网友:
看你的图纸应该是内存的通讯脚。。

网友:
简单的还行。断的里面了就惨了、基本要座子一起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针的针会比cpu针吧?怎能放得入cpu座呢?
找个坏的处理器取针脚,打针的针头只是代替镊子而已,想想就明白了,用镊子夹针脚方便还是用针头孔套针脚方便?

网友:
找个换的CPU把脚换上去吧,保险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针的针会比cpu针吧?怎能放得入cpu座呢?
哦,明白了,谢谢大师指点,原来是这样

网友:
能亮就不管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