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5主板 有两片 一片跑b1 一片跑b4

楼主(2017-08-01):
这华硕A85主板毛病不少  修了很多了     两片这样的奇葩主板我也没有办法了  跑B1   B4 卡这   刷过BOIS  没有效果  有大神知道什么情况的吗

网友:
看看电池的CMOS电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卡B1,B4我也不惜,希望有俢好过大神露两招,

网友:
华硕通病故障比较多,去论坛里面多看一看了

网友:
查查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正常,这种情况插上喇叭更好判断点

网友A:
建议上个小喇叭,如果不上内存的时候,听听是否报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上个小喇叭,如果不上内存的时候,听听是否报警。

等下试试看    开始的时候是跑过了内存  然后在重启就卡B1  B4  随便怎么搞都是这样

网友C:
ASUS的看看内存的总线啊,有可能是总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ASUS的看看内存的总线啊,有可能是总线的问题!

等下去看看   就不知道B1  B4是卡在什么位置  知道是内存肯定去查查  主要是不熟悉新的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等下试试看    开始的时候是跑过了内存  然后在重启就卡B1  B4  随便怎么搞都是这样

看看是不是SMBUS总线在捣乱

网友: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我也不会!求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SMBUS总线在捣乱

B4的那片换内存槽就可以了   B1的那片换内存槽无效  测试3个3.3V都有   测试的内存复位好像没有  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4的那片换内存槽就可以了   B1的那片换内存槽无效  测试3个3.3V都有   测试的内存复位好像没有  不知道 ...

内存没复位,内存不会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没复位,内存不会工作。

内存复位是发出的啊?  我看了一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没复位,内存不会工作。

CPU发出的啊    CPU发出内存 复位的条件是什么啊

网友:
内存问题, 或者电池无电了。 华硕的主板电池无电也会跑怪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发出的啊    CPU发出内存 复位的条件是什么啊

DRAM_PG信号,DRAM_VREF参考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复位是发出的啊?  我看了一圈

内存控制器发出复位信号给内存,就看内存控制器在CPU还是北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控制器发出复位信号给内存,就看内存控制器在CPU还是北桥内。

没有修的价值了   看点位图从CPU出来的   先放放 等有时间在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控制器发出复位信号给内存,就看内存控制器在CPU还是北桥内。

没有修的价值了   看点位图从CPU出来的   先放放 等有时间在研究  什么情况 怎么连发了2次?

网友:
A85的主板。现在内存控制器都是在CPU内部了。。很多BIOS都是影响内存的

网友D:
测下内存工作条件啊,118,238,236脚看看都有没有3.3,没有的话测一下这些脚的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下内存工作条件啊,118,238,236脚看看都有没有3.3,没有的话测一下这些脚的对地阻值

三个3.3V 都有   时钟都有  就是没有 复位

网友E:
先把内存的工作条件测一遍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把内存的工作条件测一遍再说。。

1.5V   3个3.3V有  两组都时钟有   现在的情况是B1的还没有好   B4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