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戴尔2330 无cpu供电

楼主(2017-08-01):
戴尔2330 无cpu供电显卡供电 cpu电源管理芯片 ncp6121 实测地9脚有1v开起有了 还要满足那些条件才会出电压 各路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第10脚VCC供电,自举BOOT,SVID,打一下阻值

网友:
芯片的供电,REG, BOOT  EN ,都测试下,管子也都测试下

网友:
基本的是供电、EN 、SVID,再量一下对地阻值。再就是一些保护,过流过温的电压

网友:
10脚vcc 5v 31脚boot 2v 9脚1v svid是多少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