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05一体机,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8-01):
B305一体机,开机不显示,电流2.几,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就是无背光,无显示,测机器屏背光开启,亮度调节无,测试相关原件正常,试试U43资料坏了,求U43测试OK资料,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论坛上有 你搜搜啊

网友B:
一体机资料都不提好啊,这U43是干什么的,

网友C:
U43是个什么型号,是干什么用的?就凭你这么点资料,谁能帮你?

网友D:
这样的多半显卡挂了

网友E:
显卡坏的可能性蛮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有 你搜搜啊

论坛上的下了三个都不行。。。。。没分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体机资料都不提好啊,这U43是干什么的,

U43相当于显示器的MCU,一体机的显示芯片,MCU都是在主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U43是个什么型号,是干什么用的?就凭你这么点资料,谁能帮你?

U43相当于显示器的MCU,一体机的显示芯片,MCU都是在主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多半显卡挂了

显卡吹了下,还是不行,应该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坏的可能性蛮大的

吹了下不行,值球也一样,感觉显卡可以排除了

网友:
吹了下不行,值球也一样,感觉显卡可以排除了

网友:
屏的码片?·区买个料板就又了········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

网友:
B305坏U43 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