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 开机掉电 无线没开启

楼主(2017-08-01):
联想U410 出现开机掉电    启动WIN7 到启动画面刚要过去掉电
用PE 启动  也掉电   刷了几个BIOS  都还是掉电 后来拆开后发现键盘后面CPU 供电芯片腐蚀  清理补焊后不在掉电
另外一个问题是无线没开启按F7 也开启不了   刷BIOS 后无线就可以开启了

网友A:
可能刚开始就是cpu供电电路问题而已  无线没开启的问题就是你刷bios刷出来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好多BIOS 问题啊   通病也多  什么个情况

网友:
BIOS我一般备份一下再刷回去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问题

网友B:
楼主你自己在自言自语吗。感觉给清水样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这样的问题就好解决了,无线开不启也可以刷BIOS

网友:
可能BIOS设置 禁用了吧。。可以认到无线 不能开启 我都没刷过BIOS

网友:
联想的机无线不能用的话,我一般都是换系统然后打上电源管理驱动就好

网友:
供电问题引起的掉电吗

网友:
无线我都是贴纸 比BIOS方便

网友:
无线开启不了竟然刷BIOS,隔断开关脚不就好了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腐蚀的主板,一般有的非常隐蔽,还好楼主细致,成功修复,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板看图是长期在湿度高的地区办公啊,主板腐蚀蛮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自己在自言自语吗。感觉给清水样

我 说我是混分的你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刚开始就是cpu供电电路问题而已  无线没开启的问题就是你刷bios刷出来的

我 只是记录下 如果遇到这个无线没开启 就这几个  电源管理驱动 键盘   和BIOS   其实 我是来混分的

网友:
BIOS清空一下 有的时候也可以开启无限

网友:
无线开不了可以把无线网卡第20脚用胶贴起来,强制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