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P 不过内存 求指导 刷过bios 换过桥 换过cpu内存

楼主(2017-08-01):
接修一台联想y510p,机子跑码不过内存。内存波形闪两下没有了。
测内存条件,都正常。刷了bios不行,换过桥内存cpu还是不行。
现在怀疑显卡的问题,我断掉显卡的主攻电。机子无限重启但是看波形好像过了内存。

想问下手里有这块板子的同行,这机子拆掉显卡电感能显示吗。

本来想换个新显卡的,这显卡有点贵,没舍得买。

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的求指导。。。。。。。。。。。。。。。。

补充下,已经修好了。换完桥刷回原来的bios就ok啦。。当时大意了,一直看的诊断卡。换完桥和没换之前,挡一样的代码。
就没在意bios,这机子还是桥的问题。跟BIOS没关系。。。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A:
内存基准 复位 I2C 总线  CPU 小供电 基准 外围

网友B:
从HM65开始双显卡的断独显供电一般都能能亮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内存基准 复位 I2C 总线  CPU 小供电 基准 外围

都正常的,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HM65开始双显卡的断独显供电一般都能能亮机。

这机子断独显供电反复重启啊。。。。。。。。。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还有显存供电吧,一起拆了试下。

网友:
我不知道你这个是几X芯片组的,是不是没有集显供电,显卡有问题会导致不过内存,你可以先测下显卡的晶振是否正常,测下显卡条件什么的,既然条件都测了正常,改换的都换了,不要舍不得,

网友:
内存波形有两下,应该过了内存吧,实在不行看一下图纸,看屏线接口到哪去的。

网友:
如果是断开了显卡供电还是不显示的话就换显卡试试看吧

网友:
断开显卡 能跑马的话  估计是档显卡   这个机器好像 显存容易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都正常的,测过了。。。。。。。。。。。

这个范围好广哦 。我修了十年了 都不敢说都能检测完整。。楼主厉害 可就是修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范围好广哦 。我修了十年了 都不敢说都能检测完整。。楼主厉害 可就是修不好

已经修好了,不好意思。。。。。。。。。。。。。。。。。。。。。。。。。。。。。。。。。。。。。。。。

网友:
隔离独显不能拆电感,隔电容或去芯片和上管,因为关联到PG.隔离独显可正常使用集显.
内存排阻有闪波,中断.供电 SMB ODT 有效复位都正常,此时要打AD线阻值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是很少坏的    走了一些弯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已经修好了,不好意思。。。。。。。。。。。。。。。。。。。。。。。。。。。。。。。。。。。。。。。 ...

什么问题导致的都不讲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问题导致的都不讲清楚。。。。。。。。。。。。。。。。。。。。。。。。。。。。。。。。。。。。。 ...

补充内容已经讲了,换完桥刷回原来的BIOS就行了。。。。。。。。。。。

网友:
刷完BIOS还是原来的问题记得还原。。。

网友A:
查内存I2C 还有复位  。在不好 查内存总线 。还不好 在查CPU外围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内存I2C 还有复位  。在不好 查内存总线 。还不好 在查CPU外围条件

已经修好了。。。。。。。。。。。。。。。。。。。。。。。。。看补充内容

网友:
能修好就好,虽然经历了很多的历练,最好搞定了,桥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意思是刷上去的程序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