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坏了

楼主(2017-08-01):
  这个好修吗?????

网友:
好不好修先看下故障点位置

网友:
有没有风出  有风出  15块  没风出  45块

网友:
是风枪安泰信850B.还是好修的,一般都是有冷风,就是不发热了,一般都是发热芯的事,换发热芯的时候记住不要把温控接反了就行啊!

网友:
不出热风   , 温度上不去是吗 ?   拆开 加热芯  看看 坏没坏

网友:
好不好修先看下故障点位置++++++++++

网友:
简单好修。看看这个图

网友:
发热芯爱坏,多备几个,干活不耽误事!

网友:
这东西可以自己修修 ,应该不难.

网友:
我自己的风枪坏了,不出热风,拆开看是发热丝断了。重新接了下,买一张云母纸回来重新一包装好,又能用几年。

网友:
你要首先看看你是什么故障先首先你是不出风还是不加热了两者有区别的

网友A:
买个新的····比较好·· 这个吃饭的东西买个好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新的····比较好·· 这个吃饭的东西买个好点的

好货 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