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电x80h 更换电池后不开机

楼主(2017-08-01):
台电x80h  不接电池 有0.03的电流,接上电池 刚开始 有 1.5a的电流(1.5的适配器),主板很热,屏幕始终没反应,以为电量太低不开机!等了一段时间一直不开机,后来电流降到0.5左右,温度也降低了!电池有充进电,主板都有温热!

网友:
是系统的问题么 是系统的问题么是系统的问题么

网友A:
这情况你再把它原装的电池装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情况你再把它原装的电池装回去试试

悲催的是 现象都一样    可能是原厂充电太久了一直没用 电流只有 0。4a左右,,代用的 就有1.4a左右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