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450主板图上那个是bios芯片(红圈标记的两个那一个?)

楼主(2017-08-01):
请教E450主板图上那个是bios芯片(红圈标记的两个那一个?)

补充内容 (2021-8-6 16:48):
主板带回公司让人帮把芯片吹下来,上淘宝买了个编程器,重新刷了bios ,再带回公司把芯片吹上去,手提正常启动了

网友A:
标注的看不清 看下芯片上的型号就知道了

网友B:
EC旁边是BIOS,内存旁边不是的。这个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注的看不清 看下芯片上的型号就知道了

thinkpad E450的主板,一个USROM1,一个UC8M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C旁边是BIOS,内存旁边不是的。这个肯定。

thinkpad E450的主板,确定是EC傍边那个?主板bios刷坏了,主板把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不知道行不行,请问知不知道芯片的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hinkpad E450的主板,确定是EC傍边那个?主板bios刷坏了,主板把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不知道行不行,请 ...

看你的编程器支持么,型号是25Q64,我的编程器自动识别就是这个型号,这个要修改过的不然会掉电。开机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编程器支持么,型号是25Q64,我的编程器自动识别就是这个型号,这个要修改过的不然会掉电。开机慢

上淘宝看了个编程器支持“W25Q64BV”应该就是这个吧,现在笔记本就一砖块,能刷到能开机就谢天谢地了

网友:
inkpad E450的主板,一个USROM1,一个UC8M1, 同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淘宝看了个编程器支持“W25Q64BV”应该就是这个吧,现在笔记本就一砖块,能刷到能开机就谢天谢地了

你不是维修的啊,拿到维修店,修吧,别把问题搞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维修的啊,拿到维修店,修吧,别把问题搞大了。

一般电脑硬件软件问题我都会修,就是关于这些电路的不熟悉,当学习,反正现在主板都已经拆出来了。。

网友D:
CPU背面的是,内存旁边的是密码芯片。密码芯片最好不要动,里面有机器和序列号,刷了要报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背面的是,内存旁边的是密码芯片。密码芯片最好不要动,里面有机器和序列号,刷了要报错的。

好的,谢谢!!!!!!过两天买了编程器就刷

网友:
一看就知道不是做维修的吧,BIOS芯片都找不到,送修吧,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E:
楼主,是不是密码芯片,PS24C08?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密码芯片,PS24C08?

现在知道了,内存傍边的听说是密码芯片,另一面EC傍边的是 BIOS芯片

网友:
哥啊,bios芯片都分不清楚,还刷,你在逗我吗?还好论坛热心人多,

网友:
好像这个bios 在cpu背面 ,内存的背面 ,w25q64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