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艰难维修,结果问题很简单

楼主(2017-08-01):
接同行一台U410笔记本,同行描述开机不显示。那就先拆机看看呗,

结果插上可调电源不开机,3V 5V一下有一下没有,来回反复,而且电源指示灯一亮一灭。心想会不会是后面有短路,查了半天没有查出任何问题。
对照电路图上面查了好久,也没有找到问题。3V 5V一下有,一下没有,是公共点电压一会19V,一会4.几伏,来回的跳动。怀疑过保护隔离管,怀疑过充电芯片,怀疑过BIOS,怀疑后面短过,修的没有头绪了。但是用电池又能开机,只是不显像。

到迅维网搜了半天,找了一个有点相像的,他是换了充电芯片,我想我是不是也要换个充电芯片试试,明天去发个芯片回来。第二天,一到店里面,就把可调电源19V调到20V,插电试一试吧,一试吓了一跳,那个电源灯不闪了,马上拿起万用表量3V 5V电压也不跳了,那个高兴啊!难道就是因为没有调到20V的原因,害的我搞了半天。终于知道什么原因了,接可调电源0.6几不亮,在迅维网下了BIOS,刷上,OK,亮机了!

其实这个就是个BIOS的原因,结果因为可调电源没有调成20V,导致瞎忙了半天,也奇怪,有些电源差1V左右也能正常用的啊!大家以后多多注意,少走弯路呀

网友A:
楼主目测可调电源是一百多的 ,20v的 18v不能用遇到过19v不能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B:
我的KORAD 电源也遇到过,电压不符有时候居然不触发。

网友C:
遇到一个e540     19.5不充电,19.8以上就可以,还没有解决。

网友D:
楼主 。。是不是你电源不够好啊。输出不够啊。。。哈哈。。一般好点的电源就算调到18v照样能开机啊。

网友E:
一般都是20v修    ASUS 的19V 很多都会掉电

网友F:
LENOVO E系列的遇到过!

网友G:
楼主对这个机子很是有研究啊,下次修到不是一般的方便了!

网友H:
习惯把电源调到19.6v以上,这几就不怕这些情况发生le

网友I:
走点弯路不要紧     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走点弯路不要紧     修好就行

兄台   说得很有道理,搞了半天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习惯把电源调到19.6v以上,这几就不怕这些情况发生le

这个办法可以,我以前都没有太注意,所以这次走了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对这个机子很是有研究啊,下次修到不是一般的方便了!

也是了 这次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下次的确方便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LENOVO E系列的遇到过!

我呀,第一次遇到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20v修    ASUS 的19V 很多都会掉电

哦,我们在县城里面,量不是很大,所以修的也不是特别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是不是你电源不够好啊。输出不够啊。。。哈哈。。一般好点的电源就算调到18v照样能开机啊。

电源好像是安泰克的啊,也不错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一个e540     19.5不充电,19.8以上就可以,还没有解决。

这种 问题,有点头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KORAD 电源也遇到过,电压不符有时候居然不触发。

真是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目测可调电源是一百多的 ,20v的 18v不能用遇到过19v不能还真没遇到过

有几年了,好多钱,还真记不 到了哇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是,TINK的机器。好像是E430,还是哪个,所以现在TINK的。我都达到啊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