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上电0.16,缺供电维修

楼主(2017-08-01):
型号:华硕p43s
板号:k43sv
故障:触发上电到0.16不动

维修过程:1.拆机后发现显卡供电主控芯片进了一点水,处理过后,故障依旧。
          2.测量各大电感电压:发现cpu供电和显卡供电 0V。
          3.因为是从显卡供电处进的水,先测量一下显卡供电主控芯片的条件。从点位图上看不到主控芯片的引脚定义,只能找主控芯片的数据手册,发现主控芯片的供电脚无电压。
          4.如果按照以往的维修的话,会一步一步追查其供电脚来源,但是这个点位图没有引脚定义,追查起来十分不方便,那可以直接测二级电压试试。
          5.发现待机3v,5v二级电压有问题,控制极0V,追查来源,

        6.到这里遇到了困难,不知道这个mos管的引脚,具体是怎么工作的,直接找个华硕的图纸参考下,

        7.实测2脚3.3V,1脚接地,5脚12v,4脚0v。3脚,4脚导通条件满足,却没有导通,直接换了一个mos管后,正常点亮

        8.此机的难点在于点位图上完全没有引脚定义,如果没有参考图纸的话,可能就很难修了。

 会员11605852元2022-12-31 10:41

网友:
占个沙发,发帖真的要好多时间啊

网友A:
这种故障没图纸真心不容易维修,难为LZ了。。。。今天分加完了,12点后帮你把分补上。。。

网友:
华硕真心坑人,无图纸。有时候点位都不好找。

网友:
说真的。。我碰到华硕的机器一般都是换板子了。。好多没图纸。实在是不好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没图纸真心不容易维修,难为LZ了。。。。今天分加完了,12点后帮你把分补上。。。

现在快1点了,咋没见你加啊

网友C:
2脚有3.3V后,5、6脚正常是没有电压的,六脚管子的芯片手册都有,看芯片手册就很容易分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快1点了,咋没见你加啊

真心加分,可惜无分可加!我以为迅维是过了12点就算新的一天,原来不是,明天补上

网友D:
苦命的维修员啊,深夜了还在维修,关键还TMD的客户说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苦命的维修员啊,深夜了还在维修,关键还TMD的客户说贵

深夜还是码字发帖,现在做维修真心不容易呀!

网友:
华硕的现在没有图纸真心是不好修啊!楼主用哪个参考图纸啊!下次修到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华硕的什么时候能有图纸啊  维修起来太不容易了

网友:
楼主对这个机子很是有研究啊,下次修到不是一般的方便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到位,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也是讨厌华硕的板,没图纸,维修不方便,有好多也只能靠经验

网友:
                               直接参考的 思路可以  ,

网友:
引用 网友C:
2脚有3.3V后,5、6脚正常是没有电压的,六脚管子的芯片手册都有,看芯片手册就很容易分析了

芯片是标的是d12,对这6脚的管子还是不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心加分,可惜无分可加!我以为迅维是过了12点就算新的一天,原来不是,明天补上

兄弟等着你加分呢,穷啊,,,,,,,,,

网友:
为什么那些大神无私奉献的有些tsict点位没有料号呢?只有极少数有料号,郁闷

网友:
ASUS K43的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华硕的机器都是这样  没图纸           修起来很烦

网友:
修这种机器,能修好是真不容易,现在做维修越来越难混了

网友E:
这没有图纸,第一感觉就会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没有图纸,第一感觉就会烦,,,,,,

加分啊,兄弟,现在分难赚啊,,,,,,,,,,

网友:
华硕这个二级电压坏的很多的·····

网友:
这个12V后继转换好像很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这个通病是bios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支持一下不过这个点位确实不好找。

网友:
       这款有新款点位,那样修起来比较轻松些。。。

网友:
反正遇到华硕的就是头疼,能修好的机器因为没有资料也丢了

网友:
遇到华硕的机器就是头疼,能修的也因为没图,而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苦命的维修员啊,深夜了还在维修,关键还TMD的客户说贵

你要是能加分就好了,。。。,,,,,,

网友:
  华硕这6  脚也是很爱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