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六刷机报错53 完美解决亮机 重要的是还没 有ID !!!!

楼主(2017-08-01):
各位OLD铁  新人学维修  一直很想来迅维学习 没有时间 今年终于来了 经过两个月的学习 今天终于 搞好了一块版
拿到板后 联机 发现直接进恢复模式  来了两个月受到老徐的影响 “不吹牛B 就是干 ”果断刷机 当进度条 加载快要到最后一个等待的时候“叮咚 ”刷机报错53
根据上课的内容刷机报错53重点 查指纹排线 或逻辑码片  其实看到这就是怕逻辑码片损坏了 先测量供电吧  一测量 PP1V8短了  放大镜看了下 C0301发黑 选择干下来 上屏后显示数据线 再次刷机  刷机通过了  直接进激活 插卡 激活 进系统 (恢复的时候已经查过ID了 )

网友:
发技术帖子的话,最好是是配上集中3相关的图片,这样效果比较好

网友:
只能说楼主这次运气好,弄了块不错的板子

网友:
这等于是捡的板子了,真不赖,小问题修好也可以正常用

网友:
在实地的话 我觉得还是找些难修的板子来啃啃  才不往此行

网友:
厉害,刷机报错直接锁定故障点,我也想去迅维进修下

网友:
好厉害,            俩月就出师了

网友:
平时都是先测有无短路,很少注意到麻片旁电容短了

网友:
在实地理论加实践学起来就是快。。。。

网友:
没指纹的机器吧?挺厉害啊!

网友:
路过  学习  帖子够精简

网友:
同楼上 路过学习 手机白

网友:
楼主,修苹果现在利润高不高,对同行的

网友:
这个厉害了,这个电阻在铁皮下面都能查到,以后多注意这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