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通病维修及根除故障!

楼主(2017-08-01):
DELL N4110 总结下来有三个通病

一。不触发,刷EC BIOS
二。电流0.5-0.6,U25空焊
三。电流1.6 刷SB BIOS

重点讲U25空焊,为什么DELL 这款机器 U25如此容易空焊并成为通病呢?
是出厂的时候没焊接好还是设计的问题导致的呢?

U25 的位置在喇叭的上面,难道是喇叭开太大导致U25空焊?
NO!NO!NO!,仔细观察下图

箭头指向的地方和U25非常接近,加上喇叭用的是橡胶垫固定,
导致喇叭有轻微位移时都会碰到U25,长期的作用力下就会导致
U25位移或空焊,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把锉刀足以

谢谢各位讯友百忙之中抽空看帖,有分的赏点呗,没分的喝个彩!

网友:
今天修了两个n4110一个U25移位,还有一台是显卡供电上管击穿,大电流,更换后一通电又穿了,最后换了显卡供电ff就好了。

网友:
楼主分享的经验非常实用,加分了

网友:
楼主对这个机子很是有研究啊,下次修到不是一般的方便了!

网友:
这个地方的问题还是喇叭位置不对造成的,因为固定方式造成在机器移动时喇叭可能冲击到U25

网友:
修到一个但是没用锉刀!!!!呵呵

网友:
这是真正的经验之谈啊,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u25移位还没碰到过。下次遇到留意这个问题。 手机不加分失败 提示输入原因 没有输入原因的窗口啊

网友:
遇到过,这机子还算好修的。。。。。。。。

网友:
这种问题没有遇到过 下去碰到类次的 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楼主对这个机子很是有研究啊,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我也修了那么多  没遇到过U25 坏的

网友:
我还以为会说到amd的北桥呢,我想错了

网友:
好好好··最喜欢修这个机器了·······

网友:
表示就给他焊下得了 坏了 再拿来修 不拿来给我们修 给别人修 也是造福大家

网友:
我都是直接焊好就给客户了 不给他捣鼓喇叭 下次再来还的捡米呢哈哈哈

网友:
至今都没遇到过u25虚焊的           哪天遇到希望可以秒杀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又学了一招,之前修过一台   但没撮壳

网友:
空焊这个确实很有用 学习了   点赞

网友A:
师傅有空研究问题是啥导致的,这个细心习惯好,值得借鉴

网友:
顶一个!楼主的分享对我们来说是大大的福利啊!!非常的感谢!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   楼主大神   学习了 666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就是多,又学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有空研究问题是啥导致的,这个细心习惯好,值得借鉴

知其所以然是维修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网友B:
这个修的最多的还是刷ECBIOS, 算是比较好修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修的最多的还是刷ECBIOS, 算是比较好修的机器

这个机器只要不是独显短路,基本都是送钱来的

网友:
非常给力 海绵是罪魁祸首 好像b460一样

网友C:
这个通病早就知道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通病早就知道了啊............................

通病早就知道,但如何彻底解决也早就知道吗?

网友:
知道有这个问题    but还没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