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8L战警版 V3.1

楼主(2017-08-02):
主板;A78L战警版 V3.1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主板不触发,按不触发思路来修,测COMS电池电压为2.09V。电压在2.8V以上,判断为正常,那就说明VCCRTC,RTCRST基本正常。测PCIE10的电压为1.34V,明显不正常,应该是哪里短路了拉低了电压,摸网卡也不烫,摸桥也没温度。待机电压是由5V转3.3V的三端稳压器得来的。测得三端稳压器的数值1脚电压0.07v,2脚电压1.34V,3脚电压1.66v(3脚电压没5v不对呀!)再测COMS旁边的三端稳压器1脚电压0.07v,2脚电压0.47V,3脚电压1.34v。测三端稳压器的分压电阻也都正常啊!实在是没头绪,正当准备PASS的时候,看到了电源的旁边的一个什么东西烧了一个洞,不管三七二十一拆了再说,拆完之后上电待机正常了!点开关刷刷地跑马亮机,LOGO显示了!到此维修结束。这个也不是什么通病,算是经验贴吧!下次修主板真应该看看主板有没有元器件外观损坏,别一来就动手术,饶了一大圈!最后附上主板BIOS亮机备份!

网友A:
做维修 眼力好  能事半功倍   ~~~~~~~~~~~~~~~~~~~~~~~~

网友B:
看细心很重要啊,1117如果出事,短路基本把桥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维修 眼力好  能事半功倍   ~~~~~~~~~~~~~~~~~~~~~~~~

是啊!没图纸不知道这个二极管在这里是做什么作用?不装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细心很重要啊,1117如果出事,短路基本把桥干了

1117出事一般就是网卡和南桥了,还好不是桥挂

网友:
帖子纠正;上面说测COMS电池电压为2.09V。是打错了,是测得COMS电池电压为2.9V

网友C:
修好就是件幸事,以后遇到这种待机电压偏低的,顺便默默南桥,如果去掉散热片南桥也发烫,那板子也基本PAS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就是件幸事,以后遇到这种待机电压偏低的,顺便默默南桥,如果去掉散热片南桥也发烫,那板子也基本PASS ...

好的,又学到一招下次遇到我试试

网友:
二极管烧了 ,一般干维修的对这种烧焦的气味很敏感

网友:
对啊 ,别一上来就大手术啊,学习了,以后碰到就知道了!!

网友: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我也不会!求解

网友D:
仔细观察很重要。。。LZ观察的很仔细呀,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观察很重要。。。LZ观察的很仔细呀,加分支持一下

谢谢!故障一般都是小问题导致的,做这行真的要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