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5LD 不认盘维修

楼主(2017-08-02):
型号:华硕 K555L
版号:X555LD 3.6
故障:不认硬盘

下家送来一台华硕K555L机器, 说是装系统认不到硬盘
一看机器出厂时间2015年9月,心里嘀咕,这机器挺新的
拆机看看吧

拆了一看,硬盘被人刚刚换过,上面贴着前几天的保修贴条
小板的数据排线有线搭在一起

先把排线处理了一下,然后换了一个自己测试用硬盘,还是不认
忽然发现好像没听到硬盘转动的声音,拆开硬盘小板,哇塞,小板
接口位置活生生被人扳掉一半

问了一下X宝卖家,真心黑,这个小板要200

那就看看点位,修修呗

仔细观察了一下,如果要飞线让硬盘能用的话要6根线,四根数据,一根电压,一根接地
但USB不能用,如果连USB也接上就太多线了,这个方案作罢,忽然想到这个硬盘接口X
宝有没有卖,查了一下还真有卖,万能的X宝呀!

订了一个不表,今天到货了

拆掉原来的半拉接口,小心的焊上买来的,焊好后上图

装机测试,触发后,硬盘发出欢快的声音,BIOS硬盘已可以识别到了

迅友们有分的加分,没分的喝个彩!

网友A:
这个接口貌似有点小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口貌似有点小贵啊

比苹果的接口都要贵,单小板接口,大家都是一个价,包邮29.8,一套45包邮,

网友B:
接口是人为搞坏掉的?还是拆机时没有注意搞坏的?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口是人为搞坏掉的?还是拆机时没有注意搞坏的?

可能是客户自己换硬盘不小心搞坏的,如果不知道这个硬盘怎么装是比较容易搞坏这个接口

网友:
这种不常用的配件不是一般的贵啊,还有这个机子的网卡接口,我一直在淘宝上没找到。哪位有找到过的!

网友D:
这种借口温度掌握不好 很容因融化

网友:
换个硬盘能把这个东西搞坏,也是不容易啊。但是这小板太贵了,真黑。

网友E:
问我买小板呀
30元给你
真是的
我有原装拆机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问我买小板呀
30元给你
真是的

你也不早说,下次直接找你买了,省的焊了,不过话说你真的有3.6版本的小板,只要30元?

网友:
也不知道上一个怎么修的能把硬盘接口修坏、

网友:
外观问题,恭祝楼主小手一抖,金钱到手

网友:
这个座子坏是个通病,遇到好几台了,要不喇叭没声音,耳机不好使,要么不认硬盘

网友:
这技术和焊工就服你了。民间高手很多啊。

网友:
接口 200  是挺贵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也不早说,下次直接找你买了,省的焊了,不过话说你真的有3.6版本的小板,只要30元?

上次有台进水机,客户不要了,送给我了,

看样子是一模一样的    主板上的CPU我拆下一,修好了一台机子,挺不错了的,收7张红色

网友:
怎么回事,是上家维修时人为损坏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上次有台进水机,客户不要了,送给我了,

看样子是一模一样的    主板上的CPU我拆下一,修好了一台机 ...

这种CPU也能植好,高手呀,手工就服你,我也就能搞搞J1900

网友:
这个CPU比较难搞的

网友:
至于这个接口的问题只有上家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厉害     思路很好 节约成本...................

网友:
这个 机器 有个通病  硬盘接口 没插好 震动 有时候会没声音  或者你说的识别不到盘  修好好多都是重插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小板就要200块 也太坑了把。。可以去二手版块求购啊。。

网友:
这还有保修标签  看来上家很水呀  好奇弄成这样 怎么交货的

网友F:
我总是温度控制不好,拆下就有点问题了。换新的就没事

网友G:
你最后一句话有错别字,是迅维,不是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CPU也能植好,高手呀,手工就服你,我也就能搞搞J1900

费时间,而且成功率又低,你不知道搞了几个才成功一个呢,三个才有一个完美的

网友:
新机子的配件,贵点正常,做生意,不就是这样嘛,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最后一句话有错别字,是迅维,不是讯

好的,改正一下

网友:
坑啊 这接口 焊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接口是人为搞坏掉的?还是拆机时没有注意搞坏的?

我认为是客户自己搞坏的,一般做维修的不会这么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总是温度控制不好,拆下就有点问题了。换新的就没事

拆这种接口配件你用风枪肯定拆坏的,得上BGA拆就没事了

网友:
上次遇到过一台,是CPU 旁边的那个晶振坏了

网友I:
这个小板不是几十块钱可以搞定嘛,

网友:
这小板挺贵的,     我经常碰到没声音的,就是主板接口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小板不是几十块钱可以搞定嘛,

X555LD 3.6版本的X宝上你搜索一下就知道,没有几十元的

网友J:
我去这个小板 要200这么黑心啊?维修不好做楼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去这个小板 要200这么黑心啊?维修不好做楼

这个接口要29.8元我都觉得贼贵!

网友:
现在的华硕做工太差了 我也遇到硬盘口断的

网友:
刚淘宝一个苹果的屏线接口 等下看下好不好换...

网友:
牛人一枚!!学习了!!!!!!!!!!!

网友:
某宝上面就是小板子 卖的贴别贵 我以前定yoga的声音插口小班子170

网友K:
请问你是用风枪焊上去的还是用BGA?
鑫茂电脑
半拉接口用吹风吹下,焊上去纯手工
详情

网友:
好好好··小板不错···就是 有点贵··············

网友L:
不错哦这种接口不好焊接是不是作BGA焊接的
鑫茂电脑
如果从料板上拆接口要用BGA,焊回去都是手工
详情

网友:
以前修一台IPAD的触摸接口搞死了都没有搞好哎

网友:
换个接口说得出神入化 我是服你

网友:
那个接口的怎还被 拔掉一部分呢,好厉害的。

网友:
厉害 学历了 哈哈哈 先收藏 下 遗留备用

网友:
精华帖子 很不错 的

网友:
厉害啊,没上图么?欣赏学习一下

网友:
被扳成那样顾客不知道吗

网友:
真是民间有高手啊,装个硬盘能把接口给装掉了,这客户也挺鲁莽的。。。。

网友:
接口版坏了 。能接起牛逼, 直接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你是用风枪焊上去的还是用BGA?
半拉接口用吹风吹下,焊上去纯手工

网友:
焊工挺好的,很漂亮发

网友:
这个机器接口是个通病 不认硬盘 没声音都是它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错哦这种接口不好焊接是不是作BGA焊接的

如果从料板上拆接口要用BGA,焊回去都是手工

网友:
呵呵  这个机器我碰见过了 硬盘 时有时无    大小板子接口我都换了  还是时有时无    最后脑筋灵光了一下  牺牲光驱  买个光驱支架装硬盘  问题解决  来来回回整了半个月吧

网友:
是拆机时没有注意搞坏的吗,楼主焊工看上去不错

网友:
接口是人为搞坏掉的?还是拆机时没有注意搞坏的?                     是吧

网友:
手工不错嘛,就凭这个手艺,钱赚的爽

网友:
学习了 楼主细心  焊工好   6666666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一个ASUS 四代也是不认硬盘,最后换的桥好的

网友:
不认盘都很好修的

网友M: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小板就是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小板就是爱坏。。。。。。。。。。。。。。。。

这个小板容易接触不好,所以就易坏

网友:
也遇到过   最后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飞的话麻烦,而且功能欠缺,还是买接口划算

网友:
这个接口我以前也换过,相对小板100多块,换接口是便宜

网友:
还好友万能的X宝、、要不然就只能飞线了。。哈哈

网友:
这个小板确实很容易坏 可以说说通病了 这个小板淘宝最便宜的都要100 xx现在维修怎么做 报不上价格没有利润了!

网友:
这个厉害了 估计是客户自己不小心搞坏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的好样的。。。。。。。。。。

网友N:
苹果的接口我都是拆料板的,还有屏的接口换的也是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苹果的接口我都是拆料板的,还有屏的接口换的也是拆机的

这种接口找不到料板拆呀!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这样的机子,接口烧坏了,维修站要三百块,就这么个小板,楼主这接口焊得蛮漂亮啊

网友O:
怎么看不到图啊真心想学习学习只是积分不够急急急
鑫茂电脑
认证通过就可以看到了,最好不要发水帖,不然会被禁言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O:
怎么看不到图啊真心想学习学习只是积分不够急急急
认证通过就可以看到了,最好不要发水帖,不然会被禁言

网友:
靓···学习下靓···学习下靓···学习下

网友:
有这个换就好办。不知ASUS的那些屏线接口有没有的卖?

网友:
哇,这接口都搞断了,是什么操作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了接口问题 有时候可以检测到硬盘 正常进系统 有时候检测不到硬盘

网友:
一个接口就要这么贵吗 那也太黑了吧

网友:
真是厉害 没想到还有还接口的

网友:
楼主好技术,又积极发帖我们小白唯有加分以资鼓励

网友:
这小板跟在售后买一样的价钱 贼贵了

网友:
这接口应该是被别人拆坏的吧,不过这小板的确是卖的太贵了,还是换接口划算,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主焊工不错,应该也修手机吧,这个接口也这么贵啊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故障,不过是小板坏了,客户说多少钱都要换,在某宝上买花了125元包邮的,给客户报了700,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硬盘接口被弄坏的不多,屏线接口倒是换了好多了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谢谢分享谢谢谢谢分享谢谢谢谢分享谢谢谢谢分享谢谢谢谢分享谢谢

网友:
搞维修的就是要仔细一点。楼主做得很好。

网友:
做维修 就要 心细不然很容易把问题严重

网友:
这小板子真心贵,一个板子200,还好楼主细心修好了,不容易啊。

网友:
这个机 这个地方比较爱坏, 以前碰到 也是看网上出的好贵啊 后来旧座一根根的焊接上去 一次性装好 能用 不敢再动了

网友:
以后碰到这种问题我有思路聊,路过,学习

网友:
真是666666666666啊

网友:
温度掌握不好 很容因融化

网友:
这技术和焊工就服你了。民间高手很多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这种焊接对手工要求较高   还有X宝的小板真TM贵

网友:
收价高点多爽点,哈哈哈,...............................

网友:
这种接口太贵了,一个加运费都60左右了

网友:
BIOS都有可能导致不认硬盘

网友:
这种不常用的配件不是一般的贵啊,已经换过 两个了

网友P:
这接口很考焊工,一不注意就焊坏了,一般都多订几个以防万一

网友:
搞CPU的 很麻烦手工 稳钱艰难啊 万一不成功白干活了

网友:
是这接口设计问题,上次一个同行接了一台一样的机子也是这个接口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借口温度掌握不好 很容因融化

直接烙铁焊上不就行了

网友:
确实容易坏,不小心就拔掉 了,再接上就有问题,必须换接口和小板

网友:
好贵   之前我还送了一个给同行       我的天

网友:
一眼就能 看到的问题还是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接口很考焊工,一不注意就焊坏了,一般都多订几个以防万一

这个价逼着你就要一次成功,多搞几个估计都得赔钱,话说回来只要心细这个接口一次成功,不难焊的

网友:
谁这么猛呀,接口都扳掉了一半,

网友:
遇到了cpu坏的

网友:
这个上家拆的吧,还好能淘到,不然挺麻烦的,学习了楼主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经验很丰富,思路清晰 多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了能省事很多

网友:
修这机以后可得注意了,

网友:
高手啊大神学习j经验了

网友:
这种稀缺物资 价格有点小高了

网友:
               焊工完美 。 到位 。

网友:
厉害了我的宝。。这种接口都有卖!

网友:
这个送钱的机器好搞啊   有的应该接口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口貌似有点小贵啊

某宝的东西能用吗,水很深的

网友:
这个技术,可以啊。不错。等你一下

网友:
这个不是借口,就是小板坏了

网友:
这个接口设计的不合理,THINK 联想的都有这种设计的,时常都有发生硬盘不识别的问题,拆装下小板又好了,很多是接口虚焊引起的!

网友:
现在好多维修店 都这样乱整了     我经常碰到过这样的

网友Q:
这能算是捡钱了吗??????????????????????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有图有真相,方便我们学习

网友:
这种小板容易坏,修过很多不认声卡跟硬盘的

网友R:
而且这个小板还贵得要死,最贵的时候买了180,现在还好 估计60-80就可以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能算是捡钱了吗??????????????????????

这不算捡钱吧,接口要成本的,大短路换个电容之类的应该属于捡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R:
而且这个小板还贵得要死,最贵的时候买了180,现在还好 估计60-80就可以买到了

X555LD 3.6版本的要200元,如果只要60都懒得自己焊了

网友:
这个硬盘接口好贵啊 上次遇到一个  直接加到光驱上了

网友S:
看到你说接口坏了  还以为你要开大招飞仙呀

网友:
小板好贵呀。。。

网友T:
很正常  这小板子要200大洋  我那是还是直接买的接口换的  很简单
   35一对

网友:
引用 网友S:
看到你说接口坏了  还以为你要开大招飞仙呀

想过飞线,只飞硬盘要6根线,USB加上就不得了了,只得作罢

网友U:
为什么我没看到图,是我电脑出问题了,还是楼主没发好?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为什么我没看到图,是我电脑出问题了,还是楼主没发好?

肯定是你电脑出问题了,别人都能看得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客户自己换硬盘不小心搞坏的,如果不知道这个硬盘怎么装是比较容易搞坏这个接口

壳很软,右手拿机器右边会看到变形,正好是借口位置,时间久了就会出现断线,焊盘掉

网友:
引用 网友T:
很正常  这小板子要200大洋  我那是还是直接买的接口换的  很简单
   35一对

35一对这么便宜,X宝上没见到这么便宜的

网友:
就喜欢这样的单子,客户人为破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X555LD 3.6版本的要200元,如果只要60都懒得自己焊了

哈哈,现在还是卖配件的赚钱,价格随便他们报,

网友:
楼主不会直接飞线吗   。。。。。。。

网友:
这种接口不好换吧,上次不知道用风枪吹,直接变形。还是要用烙铁

网友:
这个板的硬盘接口容易坏,换到过

网友:
上次修的一台也是这种情况    时认时不认硬盘    飞了几根线好了   估计还是接口问题

网友:
小板不便宜,接口一对30多也好贵呀,楼主焊工不错

网友:
我是一个不喜欢麻烦的人

网友:
焊接挺牛啊!排除故障最重要是心细!学习一下!

网友:
接口是人为搞坏掉的?还是拆机时没有注意搞坏的

网友:
这种不常用的配件不是一般的贵啊

网友:
还好,我只是没修到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
遇到的接触不好的,有时候不认盘,不知道是哪边的接口接触不好

网友:
向楼主学习  思路清晰 方向明确 板子也是不好整 啊

网友:
这个我之前也换过   那是一个进水的   这接口烂了   淘宝买来好像都四十几了    难焊的很

网友:
这应该是客户自己弄坏的吧!这么新的机子为什么拆出来?

网友V:
焊这口,焊工要好,否则容易连焊

网友:
技术和焊工精湛……………………

网友:
没有分了,只能XXXXXXXXXXXXXXXXXXX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焊这口,焊工要好,否则容易连焊

这个没什么难度,有换过IPAD 触摸接口的,这种都是小意思

网友W:
比苹果的接口都要贵............

网友:
引用 网友W:
比苹果的接口都要贵............

不是要贵,是贵很多,苹果的接口一般也就5元,10元的

网友:
估计是在上家修了不修了。上家故意弄坏了

网友:
这个机子通病就是这个借口。。我也修过几台了

网友:
淘宝强大楼主也强大,这都想得到。

网友:
这个问题修的挺曲折啊,塑料接口确实不好焊。

网友:
楼主技术和焊工66666,路过,支持下

网友:
上次买了个乐视手机的液晶屏接口,要10块一个呢。比你这小。买了2个全部焊坏了。

网友X:
我也修到过这样的, 不过是进水的,小板接口就腐蚀了,不过这个接口挺难换的,直风枪很容易吹坏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也修到过这样的, 不过是进水的,小板接口就腐蚀了,不过这个接口挺难换的,直风枪很容易吹坏

你不是用风枪吹回去的吧,那样是会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