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P43D2-A7 不上内存挡B0报警 上内存挡E0不报警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8-02):
映泰TP43D2-A7 不上内存挡B0报警  上内存挡E0不报警 是什么问题?

5大电压都没发现异常! BIOS刷过 ,没思路了,要怎么修,有遇到的吗?

网友A:
不上内存挡B0报警  上内存挡E0不报警就先刷个BIOS

网友:
刷个官网最新的BIOS,内存SMBUS电压 阻值是否一样,手动复位一下看能不能跑过E0

网友B:
不过内存,测测内存的SMBUS总线电压是否正常,内存VTT总线电压是否正常,内存到北桥的通讯是否存在问题。然后注意下CPU的FSB外频和内存频率比例是否过高。

网友C:
       换主板        说不定赚 的    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主板        说不定赚 的    更多

说得轻松啦,换板轮不到我们换的,同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内存,测测内存的SMBUS总线电压是否正常,内存VTT总线电压是否正常,内存到北桥的通讯是否存在问题。然 ...

用内存带灯测试卡 ,灯都亮。。VTT总线 有0.95V  SMBUS总线那3个电压都要3.3V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上内存挡B0报警  上内存挡E0不报警就先刷个BIOS

同志,已经刷过BIOS了的,帮考虑考虑还有其他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志,已经刷过BIOS了的,帮考虑考虑还有其他原因吗

思天版主的维修思路很全,可以参考参考,再不行这板子就可以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过内存,测测内存的SMBUS总线电压是否正常,内存VTT总线电压是否正常,内存到北桥的通讯是否存在问题。然 ...

SMBUS总线电压3.3V不代表此路总线正常工作,我修了不少G41,P43,H61,B75等,虽然SMBUS总线都是3.3V,但是示波器就是无正常波形出现,很杂很乱,有的是上拉电阻变质,影响了此路总线的电流强度。有的是有芯片设备干扰,导致此路总线无法正常工作。反正就是个思路,参考下无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MBUS总线电压3.3V不代表此路总线正常工作,我修了不少G41,P43,H61,B75等,虽然SMBUS总线都是3.3V,但 ...

感谢 感谢。我按你的思路再去摸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 感谢。我按你的思路再去摸索 谢谢

客气的,都是些经验分享而已。如果修好了,也分享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让大家以后也有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