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 LX3 REV:1.00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7-08-02):
主板:F1A55-M LX3 REV:1.00
故障为:开机掉电,可重复开但是还掉,
分析:用镊子短接绿线和地,不掉电,但是不复位,量了下所有供电发现都有,都正常,
复位电压为0V,PCIE A13脚时钟0.71V,A14为0v,感觉不是复位引起的掉电,
到网上搜了搜,没有结果,j
先上个图:

由于这个主板同行催的急,不研究其他的了,就量了量CPU供电芯片旁边的小三极管看看有没有惊喜,
当我量到一个三极管PQ144的控制极的时候,发现电压跳,刚开始0.76V--1.5V--2.2V--3.34V,然后又回到0.76V
感觉有点不对劲,正常情况下不应该跳的,就把三极管拆了,在百度上查了这个型号的三极管为NPN三极管,控制极
高电平的话就会导通。就从料板上拆了个装上不掉电了,

但是问题又来了复位灯开始闪了,量了下CPU供电0V了
我去弄啥类,不带这么玩人的,又量了下这个三极管的条件,控制极1.07V不变,三极管没导通,然后他的C极连接
PQ143的B极,PQ143导通了,P_VCORE_EN拉低了,,PQ144的B极连接一个电阻,电阻另一端为12V,一端为1.07V
不对劲,电阻坏了,换个电阻也不知道阻值多少,直连还的找线,烙铁也没打开,算了,直接把PQ143拆掉好了,开机
跑马亮机
来张亮机图:

维修结束,
总结故障为:PQ144损坏和下面的PR94电阻损坏,导致的,换掉就好,我为了省事把PQ143拆了CPU供电开启信号不受控制也一样。
点位图论坛好多就不上传了,把好的BIOS上传上来吧

网友:
正常都是EN  引起被三极管和或者电阻拉低的

网友:
确实是把CPU供电芯片EN脚相连的三极管拆掉更方便 快捷

网友:
果然老司机 ,解决方案又快又好!

网友:
还是CPU供电EN信号范畴类的故障。

网友A:
为啥我的修一个华硕A55没有CPU电压就是那么难修呢EN 供电全部正常就是不出CPU电压

网友:
之前也修过一台,也是EN信号导致的,跟你情况一样,实在没法了,直接吧三极管拆了,有一个月了吧,也没修返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的修一个华硕A55没有CPU电压就是那么难修呢EN 供电全部正常就是不出CPU电压

CPU不出EN。看内存供电和VDDA2.5出来没,cpu供电在这两个供电之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不出EN。看内存供电和VDDA2.5出来没,cpu供电在这两个供电之后

他的意思是EN,供电已经全部正常,但就是不出CPU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的修一个华硕A55没有CPU电压就是那么难修呢EN 供电全部正常就是不出CPU电压

查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TONSET,TONSETA,DVD,DVDA这样的引脚,尤其是外接电阻,有没有变质的。类似于H61上面的RT8859M系列通病。

网友D: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我也不会!求解

轩辕思天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TONSET,TONSETA,DVD,DVDA这样的引脚,尤其是外接电阻,有没有变质的。类似于H61 ...

好的大神。多谢大神提示........大神回复还是又点激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我也不会!求解

严管区禁止灌水性回复!

网友:
直接把三极管拆了不就妥妥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严管区禁止灌水性回复!

我本来就不会修!刚入行!要不教教我

轩辕思天 -5 不能用脚趾头思考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本来就不会修!刚入行!要不教教我

前面的这么多5你是做什么?不会可以学,可以看帖子,你发这么多5是怎么回事?展示你个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面的这么多5你是做什么?不会可以学,可以看帖子,你发这么多5是怎么回事?展示你个性?

5是为了凑字数!六个字能发出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5是为了凑字数!六个字能发出去吗!

凑字数你就发5?什么逻辑?

网友:
应该是CPU 供电没EN开启电压吧....

网友:
现在修一块台试机的板,有时候比修笔记本还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