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445VC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求助各位老司机!

楼主(2017-08-02):
笔记本型号:三星3445VC
笔忘本故障: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维修思路:
第一:充放电,电路问题
第二:电池问题:
想请问,各位大师:怎么样判断是那里问题?

网友:
可以先查充电线路,不查就直接更换充电芯片。

网友:
建议先换电池试试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试吧,电池也是消耗品,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有电池的换电池,有些本子,电池自身出问题,比如I2C总线这块,也会导致充电充不进。

网友:
我补充说明一下:
测了一下电池接口:
上图:

测了一下各个脚,,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对的,,请大师,给个意见!!

网友:
电池这块,根据充电芯片,图纸好好测测。EC,等都要看看

网友:
我遇过这种情况是电池坏的,笔记本是华硕的

网友:
现在,在补充一下,,买了个新的电池!
上图

可以充电了!!谢谢各位的宝贵见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