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2):
接手爱普生喷墨机,开机墨车不自检,卡纸灯闪烁,打开上盖发现内部并没有卡纸,于是拆机检查,发现进纸传感器脱落,可能是卡之后大力拽纸造成,安装复位,装机通电测试,自检正常
传感器

网友:
一般都是传感器脱落或进异物,这些小故障比较容易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要仔细观察传感器是否正常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再选99 确认就可以恢复出厂设置了。按照这个步骤全部清零我的机子问题就解决了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