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达B140XTN02暗屏

楼主(2017-08-02):
一台DELL的笔记本暗屏,屏的型号是B140XTN02,EDP屏,拆屏下来检测是屏的背光升压电路电容短路,保险坏。

把下图1和2标识的电容保险换后,开机亮一秒钟后就暗屏。因为是EDP的屏没有找到相同的坏屏,只好从网上定了一个升压芯片,更换后就连续的闪,闪闪。
后又将标识3的电阻换成10欧的电阻。同样的闪。最后找来一块相似的屏,将5,6标识的电感,二极管更换。屏幕亮了。

网友:
有坏屏 就简单多了

网友:
楼主对这个机子很是有研究啊,下次修到不是一般的方便了!

网友:
楼上的灌水,小心被扣分,最讨厌这种人了。。。。。。。

网友A:
额,二极管和电感坏了?常见的就是电容击穿,烧保险,电感坏的没见过

网友:
最好还是留着坏屏,拆件用,要不然横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二极管和电感坏了?常见的就是电容击穿,烧保险,电感坏的没见过

恩,电感很少见,我只见过一次,没找到原型号,找了个相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