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C触发0.6掉电通病!

楼主(2017-08-02):
这台机子通病PU11烧坏,拆开首先打 对地阻值 测到PL9时 对地0   断开PL12 PJ11还是0 欧 烧鸡 先摸显卡 没发热  暗喜那应该是旁边的电容问题  最后摸到一个电容烫手  拆掉测PL9对地阻值正常  OK接屏开机   亮      一般遇到这种电容我是不装,老司机们说说到底该不该补装一个 ??

网友:
楼主对这个机子很是有研究啊,下次修到不是一般的方便了!

网友A:
显卡供电的电容短路?这个还很少见,一般是19v电容短路的多点,这么低的电压击穿这个电容少见,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的电容短路?这个还很少见,一般是19v电容短路的多点,这么低的电压击穿这个电容少见,学习了

对啊,一般低电压的电容很少出现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的电容短路?这个还很少见,一般是19v电容短路的多点,这么低的电压击穿这个电容少见,学习了

对啊,一般低电压的电容很少出现短路的。都是10v以上的容易坏

网友:
楼主很细心,要是我可能就认为显卡芯片挂了

网友:
我一般也不会装 直接去掉   没有多少影响

网友:
                 电容我都是补回去的。。

网友:
电容一般我也不补装,有时装上去的特容易烧,可能是耐压3值不一样,不装比装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