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400℃拆6的硬盘,430℃拆电源,白触摸和黑触摸,24M晶振

楼主(2017-08-02):
861w CPU屏蔽罩不拆,大温度都吹了一遍,没爆U,一拆CPU屏蔽罩 必爆U,,,,,上次拆5的硬盘 2008 350拆的,掉了20来个点,,,哈哈,,下次直接430拆5硬盘,前提,CPU屏蔽罩不拆,,,,

CPU屏蔽罩起到一半的保护作用。,。,

网友A:
难道是屏蔽罩可以导热么?CPU温度就会低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屏蔽罩可以导热么?CPU温度就会低点。

10多块板子,,861w 427℃,CPU屏蔽罩不拆,背面怎么吹都不爆,,,妹的,一拆CPU屏蔽罩 吹一回死一回,这都是死了几个U实验出来的,,,,

网友: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的经验很宝贵,谢谢你把经验分享出来

网友:
之前也试过小温度320拆各种IC,但不知道为啥我就很容易出各种问题,,后来去你妹的大温度干,,,,哈哈

网友B:
搞6代 6P 6S 6SP的硬盘,CPU屏蔽罩不要拆。屏蔽罩里有导热膏,你拆了屏蔽罩反而爆的快。你400多度拆屏蔽罩肯定时间太长了所以爆CPU了,吹的时候只吹边角不能吹中间。400多度应该10秒左右就拆下来。拆下后主板要风扇散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6代 6P 6S 6SP的硬盘,CPU屏蔽罩不要拆。屏蔽罩里有导热膏,你拆了屏蔽罩反而爆的快。你400多度拆屏蔽罩 ...

你说的是CPU上面那个大的屏蔽罩?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说cpu的罩罩可以起到帮cpu散热的作用吗,我以前还一直怕不拆罩罩热散不开,看来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CPU上面那个大的屏蔽罩?

是的,  。。。。。。。。。。。。。。。

网友:
本来那罩罩就能导热的啊

网友:
拆CPU的屏蔽罩感觉只要350就可以随便下来了,用镊子挑那儿风枪头就吹那儿,低温锡不要高温。太高温度里面容易爆锡吧

网友:
分享的这个好经验也是好的!   顶一个!

网友:
对于拆芯片,看来相对于低温慢取,还是高温快取比较稳妥点

网友:
应该就是CPU屏蔽罩会有散热的作用

网友:
老司机 !双击 666 +  关注.....

网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技巧 还有风枪使用手法    一模一样的环境一模一样的温度 换另一个人 结果就不一样

网友:
想知道楼主是怎么拆屏蔽罩的,温度多少,拆了多久。拆了屏蔽罩,动cpu前有没有检测过cpu好坏,是不是挂cpu是拆屏蔽罩之故。已经挂了那么多了,索性再来一次,彻底弄清挂cpu真相,给大家发个精品

网友:
这个经验6了,我都是320下 小芯片感觉也挺快的

网友D:
我868D   拆硬盘 最高才320  为什么CPU还爆了  啥罩子也没拆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868D   拆硬盘 最高才320  为什么CPU还爆了  啥罩子也没拆呢

什么牌子的 868D 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什么牌子的 868D 啊

迅维呀
..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迅维呀
..                                                       .

迅维868D    和PPD868D  啥区别啊

网友:
我都拆cpu屏蔽罩再拆硬盘
用的868D旋风 温度290 风速 3档 关键在于手法
我先拿风枪吹硬盘下半部分(不要吹上面),等下面融化了,把敲刀伸入硬盘底部,
然后风枪嘴移到硬盘上面吹,同时默数5秒,5秒到了不要犹豫风枪离开硬盘,同时敲刀用力翘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迅维868D    和PPD868D  啥区别啊

一样的东西,贴牌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