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开机卡LOGO,求助各位!

楼主(2017-08-02):
联想台式机开机卡LOGO
    开机直接卡在联想LOGO上,插 USB鼠标或键盘没反应,鼠标灯不亮,初步判断是南桥的故障,南桥是82801 ,上BGA加焊了两次故障依旧,诊断卡跑码38,求助各位这个是不是南桥的问题,是不是我判断失误了!!

网友A:
BIOS 程序刷过没有呢

网友B:
外接设备拆了吗,拆了试试,,,,,,,,,,,

网友C:
南桥又不贵  还加焊两次!!!板号是多少也不说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换了再说呗,这料板应该有吧,换了不就彻底排查掉

网友D:
刷个bios不行换个新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设备拆了吗,拆了试试,,,,,,,,,,,

外接全拆了,还是卡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又不贵  还加焊两次!!!板号是多少也不说怎么帮你分析

嗯,如果确定是南桥问题,就准备换一个!

网友E:
还要注意把声卡和串口芯片一起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个bios不行换个新的桥

好的 ,谢谢 ,我刷下BIOS试试 !

网友E:
一般82801很少坏的,最后在确定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程序刷过没有呢

还没,我刷下BIOS, 可是这个现在USB不能用,开机能亮,是不是BIOS也会引起USB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要注意把声卡和串口芯片一起拆了

我摸了下声卡芯片,串口芯片,网卡芯片,不烫!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82801很少坏的,最后在确定换

好的,我先刷BIOS,看看!

网友:
如果不卡logo还是usb不能用就换桥吧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呢,刷过没有??????????

网友:
一搬情况都是换南桥。具体可以先刷BIOS试试

网友:
一般是加焊南桥芯片可以的,如果不行就刷一下BIOS可以了

网友:
加焊没效果  直接换吧

网友:
南桥报废了  换个新的

网友:
38是内存

网友B:
建议最好是换了,省的麻烦 ,这桥也不贵
真死火
好的,准备换呢 ,订了个!!!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最好是换了,省的麻烦 ,这桥也不贵
好的,准备换呢 ,订了个!!!

网友:
CPU是不是不差拆卸的那种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上面的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IOS 程序刷过没有呢 刷BIOS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