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寸液晶显示器通电电源入指示灯一直黄灯

楼主(2017-08-02):
前天接到一台MAYA 22寸液晶显示器,通电,电源指示灯一直处于黄色灯状态,正常的先是先是黄灯,马上就变绿灯了,可这个显示器一直处于黄灯,奇了怪了,于是我马上接主机,开机,还是处于黄灯状态,并且显示屏一直是黑屏。不看了,立即拆开显示器,取出电源板和驱动板,目测一切正常呀,没有什么问题,测3V,5V,12V电压,只有5V,12V正常呀,马上断定3V开启信号电压不正常呀,拿了另一个电源板接上一试,仍旧这个故障,难道驱动板还有故障,还好我这里还有一个715G2883-1的驱动板,原驱动板为:715G2883-1-6,两个驱动接口完全一样,只是MCU主芯片不一样,管他的三七二十一,接上试上,哈哈,奇迹出现了,亮机了。到这里,我还以为是驱动板的故障,于是取下测试电源板,接上原电源板,哈,问题仍然,看来这个机子的电源板和驱动板都出问题呀,最后果断全换,试机两个小都没得问题,就这样搞定了。

网友:
这也太水了吧  都是换的吗?这个还发啊···

网友:
排除法用的淋漓尽至!!!。。。。。。。

网友:
看来这个机子的电源板和驱动板都出问题呀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就简单了。希望能快速解决!!!

网友:
解决了问题就好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