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 SY-A55-RL V3.0 故障为不过内存

楼主(2017-08-02):
初步检测 1电压正常2仔细观察无发现烧伤,和断线

第二步 刷BIOS 刷过故障依旧 代码和原来一样 看来不是BIOS问题 附上原机BIOS

网友A:
236脚有供电  还飞线 .一般人想不到了 .

网友:
对与台式机真的不懂  概念和笔记本的都一样  有时候查起来却不知道怎么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6脚有供电  还飞线 .一般人想不到了 .

没说236脚有供电吧。有供电还飞供电,不就多此一举么

网友:
这是捡钱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