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二手电脑配件的价格是怎么知道的。或者如何查询。。。

楼主(2017-08-02):
问下,二手电脑配件的价格是怎么知道的。或者如何查询。。。

除了和认识的“垃圾佬”电话询问,有没人类似的报价单什么的。。。。求教下。

网友A:
打电话到省会城市的二手市场。他们都有一套市场内的价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电话到省会城市的二手市场。他们都有一套市场内的价格。

谁有类似的报价单啥的,能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有类似的报价单啥的,能一目了然。

报价单貌似没有。都是市场内的商家自己都有一套价格。波动不大。

网友C:
淘宝有二手价格   啥都有 有空去看看

网友:
这东西根据地区差异略有不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淘宝有二手价格   啥都有 有空去看看

淘宝有二手价格 ????是问淘宝店铺回收的价格么

网友:
二手价格哪来报价单

网友:
个人觉得 都是结合当地的市场行情来的  没有一个具体的定价  反正大多是这样 因为一个东西 即使差 也不会差到哪去 差个二三十块是最多了 市场决定价格 市场小 东西少价格就高  市场需求大 你价格上去了 但是人家也看到这个行情了 都开始搞了 价格又下来了

网友:
每个地方的行情不一样,老板的利润空间也不一样,价格不会固定不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二手价格 ????是问淘宝店铺回收的价格么

附近有电子市场的  里面有专门的二手买卖的店铺  买点东西 加个微信    以后想知道什么东西什么价格 就问他好了  很多做二手柜台的   各个配件都有的

网友:
新品各级经销商报价都不同,二手件各地各家的价格就更五花八门了,没有报价单。较老的配件有些商家会标价,比较热门的通常只是告知存货数量不标价。需要自己总结一下行情和价格上下行幅度。一般某个二手件某宝较低价格向下百分之几就是这种二手件当前的行情,通常南方价格低于北方。总之就是要多看多积累数据。

网友:
二手产品价格没有固定的,都是根据回收商提供价格自己定价的

网友:
二手的价格没有个准, 只要有利润 有市场 就是合理的 !

网友:
问下隔壁 卖多少钱 ,你就卖差不多的价格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