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进PE掉电

楼主(2017-08-02):
联想G470进PE掉电,板号:LA-6751P REV:2.0  给C90,C89加电容,刷BIOS都没用,最后去掉PL801后 ,可以正常进PE, 结论,大家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判断是不是显卡引起的掉电。。。

网友:
嗯 集成可以进,独立不可以。这个方法好

网友:
应该就是独显问题了。。、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加焊作用不大,我遇见一个是直接换的

网友:
掉电的方法有很多种,功率不够,输出不稳定,温度过高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
这样加焊估计不行了,直接换显卡芯片吧

网友:
是除掉独显供电吗?那不就是独立显卡有问题。

网友:
去掉独显正常 是不是就可以判定是独立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方法,只能说明是显卡部份的问题吧!是不是虚焊不一定吧!

网友:
这个断开要显示吗?  我记得要该电路才显示

网友:
改成集成显卡 别的电路不用改吗??

网友:
断开电感也是可以的,不过这个显卡问起引起PE掉电的我见得不多

网友:
联想的应该是可以在bios里面禁用显卡的

网友:
应该就是独显问题了。。、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楼主说的也太简单了吧,就不能详细一点吗

网友:
改独显到集显是吧 ,这种方法只是暂时的 要是遇到坚持用独显的 只能换显卡芯片

网友:
那用安全模式进呢 有没有试过?

网友:
g470可以进BIOS关掉独显的

网友:
取下这个电感是不是就认不到独立显卡了

网友:
把独显供电断掉试一试!!!!!!!!!!!!!!!!!!!!

网友:
那你这台机器是显卡问题 才掉电的了。

网友:
又有的可以再BIOS禁止,有的不可以,就看是不是双显卡咯

网友:
我经常这样干···直接撬起来··就乖了···哈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修显卡把,LZ的方法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