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E19B 1分钟断电

楼主(2017-08-02):
  接的一同行机器,说开一会儿会没显示,按开关也没反应,我拆了后测试发现,1分钟左右电源灯灭了,测量电源板上5V输出为0V,另一路17V输出只有11V,开始怀疑是光耦或431引起的反馈电路,更换后问题依旧,,看了下控制芯片,是个集成开关的TOP258PN,没芯片现货,没法更换测试,,去百度了一下这芯片,看下这芯片工作条件,看看是不是工作条件问题,无意中看到一篇文章说着芯片坏会引起用几分钟断电,,和我这机子一个毛病,于是直接定了5个发过来,
  换了芯片后确实问题解决了,,但是不得不吐槽一下,,,卖家的质量不行,,,开始换了两个居然都是坏的,,,我很无语,担心剩下的两个也可能坏的,,,

网友:
这是电源控制芯片  确实坏的比较多 的

网友:
这个芯片这个问题是通病,只要看到这个芯片用一会没电的,直接换就OK了,我还遇到用一两个小时不行的

网友:
光耦确实也会坏我记得DELL的显示器确实坏的多

网友:
是呀,淘宝好多卖芯片是这样的,我换IO连换3个才可,针脚又多

网友:
用TOP258PN的液晶显示器好多有这问题,换了就好,简直是送钱来了

网友:
这芯片好象集成了场管,遇到过一例,爱坏。

网友:
TOP258PN这个芯片坏的特别多,有些长城飞利浦上也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