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735和BQ25A代换问题

楼主(2017-08-02):
今天收到一台宏基E5-571.版号是LA-B162P.故障是不过保护隔离,充电芯片是BQ735,看论坛上说是和BQ25A可以代换,正好有这个芯片,就代换了,发现时好时坏,进系统前掉电,有时开不了机。只好订BQ735,待芯片订回来再来评价。

网友A:
有大神知道BQ737和BQ717通用吗,手上没有737

网友B:
就算引脚定义一样  好像在有的机上面也不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引脚定义一样  好像在有的机上面也不能代换

确实是这样,但是看论坛上很多说可以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大神知道BQ737和BQ717通用吗,手上没有737

肯定不行的,这个我知道……呵呵

网友:
  实在客户吹了 才代换  弄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大神知道BQ737和BQ717通用吗,手上没有737

你这个是不可以代换的哦

网友:
有些机器就算是芯片引脚一样也照样代换不成功,还是试试原型号吧

网友(2020-08-17):
怎么样,,朋友,,代换成功没有,,,我也遇到一个BQ735   手里有个BQ2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