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LT3712不启动

楼主(2017-08-02):
长虹LT3712液晶电视,开机红灯亮,按待机开机。红绿灯交替闪,背光灯亮到1-2秒灭,红灯亮起。反复按压开机,故障反复出现

网友:
查它的待机电压和工作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应该背光电路有问题,强行开机看背光正常工作不工作,多数是灯株不平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