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H5900V 6代 I7-6700HQ X550VX 全网首发

楼主(2017-08-02):
华硕FH5900V 6代 I7-6700HQ X550VX 进水机器备份出来

W25Q64_X550VX 6代.rar

3.76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30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网友:
刷了没用  肯定要刷ME的 新机器备份出来的BIOS 都是要刷ME

网友A:
如果是bios芯片本身坏,要怎么办的呢,换别的bios刷写后还是不行

网友B(2018-05-26):
不行刷了电流不一样0.1  看来必须要合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刷了电流不一样0.1  看来必须要合成的

这个首先要看你机器什么问题,BIOS也不是万精油是不,不是他的问题,你刷了肯定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bios芯片本身坏,要怎么办的呢,换别的bios刷写后还是不行

本体坏了,换一个一样的BIOS芯片刷下,代用其他芯片就不好说

网友C(2018-08-12):
靠  你的 BIOS 不坏的    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靠  你的 BIOS 不坏的    不上电。。。。。。。。。。。。。。。。

这个板子好多种CPU,你要看下你的啥版本

网友(2018-09-26):
有个同样的板子,卡LOGO,下载试试,一会回复

网友(2019-03-11):
试了似乎没有用,刷了不触发,原先是档logo

网友(2019-10-23):
大家不要下BIOS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