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712SiLCD改LED

楼主(2017-08-02):
液晶显示器型号:AOC 712Si故障黑屏:
维修方法:LCD改LED
看了迅维网上的,,都是这么说,都是这么改的
上图:

在此,谢谢迅维!!谢谢大家,给点的宝贵意见,跟思路!

网友:
大工程啊 ,呵呵....................

网友:
改LED还是比较简单,就是拆屏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很容易把屏搞破

网友:
楼主问一下高压的开启和亮度调节需要改动吗

网友:
手上有一个屏,正准备改....就等淘宝货到了

网友:
我也改过,比较简单拆装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
很佩服楼主的技术,我遇到这种的直接让客户换一台了,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