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vc 没有三v加电0.07

楼主(2017-08-02):
x55vc   没有三v加电0.07   up1589q也换了    求大神

网友:
你这样发帖估计大神也帮不上你啊

网友:
要帮具体问题说出来,才能分析,发的这么简单,不好操作哦

网友A:
你这个机器 不一定待机就会出3V的 这个待机的3V给EC和桥的 都是用线性去供电的 也就是说要触发后才有3V  你看下是不是 别一直盯着这个不放  故障应该是掉电 或者上电不完全 去查待机的条件吧

网友:
芯片的35V开启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器 不一定待机就会出3V的 这个待机的3V给EC和桥的 都是用线性去供电的 也就是说要触发后才有3V  你 ...

线性电压已有   就是不出3v 头疼

网友:
有些华硕的机器待机只出5V是正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