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piron15-5565 LA-D804P

楼主(2017-08-02):
首发自考DELL Inspiron15-5565 LA-D804P REV:1.0(A00) BIOS
论坛搜了没发现这个BIOS

DELL Inspiron 15-5565 LA-D804P REV1.0 25q64f独显.rar

网友:
AMD平台的吧  好像是没有    英特尔的有

网友A:
这个机器这么新 还没过质保吧?

网友B:
这个是四代内存的机器吗?8M的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这么新 还没过质保吧?

应该没过质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四代内存的机器吗?8M的BIOS吧。

是的,四代内存,8M BIOS
AMD的

网友(2018-01-24):
一台打印机加粉之后出现黑色线条   那根绿色鼓芯沾有碳粉    擦干净再打印  碳粉又沾在绿棍上面了   打印出来一条 一条的      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来说一下

网友(2019-09-19):
这个好用吗 下来试试

网友(2019-11-23):
好用不 下载下来试一试 马上减震小

网友:
闪灯 感觉比之前有变化 但是还是不亮

网友:
刷了 给之前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网友(2020-01-15):
刷了不显示

网友(2020-07-28):
刷了能开机  问题是无线网卡没有了

网友(2022-06-20):
我的是PXS_PWREN这个开启信号没有 刷个bios试试看 不行就换U   板载的小AMD CPU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