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X-H67SL 1.02 卡LOGO 解决

楼主(2017-08-02):
这个机器是个路由器  前段时间卡LOGO 怀疑是BIOS  结果我大兄弟帮我搞了个BIOS【他找厂家发了个BIOS】 一刷OK  马上跳过界面   还好没有去换BGA,任何时候修理都是先排除小件 再考虑主芯片坏 所以BIOS坏也会引起卡界面  主板卡LOGO的 排除了声卡网卡  COM芯片的  可以刷BIOS试试  个人建议

ITX-H67SL 1.2B75SL002.rar

网友A:
我有一块杂牌板usb检测已过,就卡在下一步了,就卡在chenk nvrom那了

网友:
一般碰到主板卡logo也是先软后硬 (先刷BIOS)。。。

网友B:
BIOS问题还是好的·我咋就遇到B85 桥坏的卡LOGO 修吗 成本搞 不休吗 可惜

网友C:
那种焊接在主板上的BIOS,你们怎么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种焊接在主板上的BIOS,你们怎么刷的

只要是BIOS  对于我们维修的来说  有资料都可以刷   你那个拿风枪吹下来 就放编程器 上面刷写  超简单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IOS问题还是好的·我咋就遇到B85 桥坏的卡LOGO 修吗 成本搞 不休吗 可惜

如果是技嘉GA-B85的话  我遇到  双BIOS有个坏了也会 一直卡LOGO  会无限循坏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杂牌板usb检测已过,就卡在下一步了,就卡在chenk nvrom那了

你先排除声卡 网卡 然后就是 南桥多一些   特别是公版的主板 容易坏桥  桥都是旧的翻新

网友:
我修卡LOGO的板,思路是:先摸声卡 网卡。桥。洗CPU座,再刷BIOS(前提有BIOS的情况下),刷了不行,拆声卡,网卡,COM,不行就是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杂牌板usb检测已过,就卡在下一步了,就卡在chenk nvrom那了

拆了声网卡还是那样,估计南桥问题了

网友:
这个板子一看见就怕了。。修来修去搞来搞去..零件有没有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技嘉GA-B85的话  我遇到  双BIOS有个坏了也会 一直卡LOGO  会无限循坏重启

意思即两个bios拆下同时刷好再装上?我理解的是如果m是好的,b是坏,m会自动修复b,或者反过来。记得有一次我只拆了M擦除内存,装回去。B直接修复M,修复完后自动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