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S7-391 不触发

楼主(2017-08-02):
Acer S7-391 不触发 待机正常 3.3 5v待机都有 待机0.007触发0.011 刷BIOS无果 更换南桥故障解决
刷BIOS

网友:
标准的三板斧?还是经过测试,大概判定桥故障?

网友:
正好手上有一台一样的机器,等下试试看看

网友:
没测量一下就直接换了吗。。。高手 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三板斧 ,干桥 干 BIOS 用上2班服

网友:
你这信号都不打一下 也是厉害

网友:
是查到什么不正常才换的南桥吧?

网友:
bios不行就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