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279花屏 闪

楼主(2017-08-02):
AOC2279
客户那过来是花屏 闪,换了驱动板,还是一样。
手摸SM4043 烫手。
换不SM4043 通电AOC的LOGO 出来了 ,接主机用了一小会
又花了 SM4043还是烫手,
测VGH只有7V  换SM4043 问题一样。手里没SM4043了
没头绪 求助下大家

网友:
       6                      表示不会

网友A:
买个芯片换换不就知道了,,,,

网友B:
这个没碰到过,一般花屏是显卡或者显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芯片换换不就知道了,,,,

换了2个了,不是SM4043的问题了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碰到过,一般花屏是显卡或者显存的。

亏你还是助理工程师,显卡花屏和显示器花屏傻傻分不清楚

网友D:
屏电路都难搞,一不小心又会搞坏屏,一般这种情况直接报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亏你还是助理工程师,显卡花屏和显示器花屏傻傻分不清楚

如果是显示器花屏的话。为什么要修,换屏呀,这么傻傻呀,弄得自己辛苦不说还修不好,太傻傻了,亏你还是高级技术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亏你还是助理工程师,显卡花屏和显示器花屏傻傻分不清楚

就事说事,你骂人做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事说事,你骂人做什么??........

没有骂你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电路都难搞,一不小心又会搞坏屏,一般这种情况直接报废

是呀  报废了    。。。。。。。。。。。。。。。。。。。。。。。

网友:
换高压的那个芯片试试看说不定可以

网友:
表示我才刚刚开始学习。。我就是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骂你  ,。。。。。。。。。。

哦。…。…。……。………。…。……

网友:
屏电路都不搞了,,,,,直接让客户买新屏...

网友:
应该是升压电路出问题了或者后级有短路

网友:
负载重,烧这个管,查后面有没有漏电的电容

网友:
  换屏吧。  这问题不一定能搞好

网友:
测测驱动板的电压 和屏对比  还有芯片周围的小原件 屏电路都难搞,一不小心又会搞坏屏,一般这种情况直接报废

网友:
一般屏问题都直接叫客户换新了

网友:
直接报屏坏了,这东西没有修的价值,能报多少钱,简单的还好。

网友:
屏的问题要么换换保险 要么检查下电容短路 表示没有其它招了

网友:
那可能换SM4043后级还有不良吧                               实在要修慢慢查吧

网友:
VGH 后面有没有漏电的电容,不行就换屏吧。

网友:
这还能修?

网友:
都是高手啊 屏电路也能搞 大神 膜拜

网友:
那个芯片烫,不一定就是那个芯片,测下周围的元器件,电压对不对

网友:
楼主不好修就换吧 屏电路 不好整 别让客户讹着你了  看看楼上有俩哥们都快打起来了

网友:
逻辑板搞得少,这种问题还真不好修

网友(2017-09-06):
屏问题,这种问题也比较难修,不行只有换了

网友:
换过了问题依旧,就不要考虑芯片了,应该是芯片外围电路故障,或者VGH滤波或是负载短路!

网友:
不管它烫不汤手你让它工作时间长点看看会白屏不

网友E:
楼主有显微镜的话可以好好看看X模块和pcb ,X和玻璃的线之间有没有存在短路漏点。还可以看看X模块有没有温度异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显微镜的话可以好好看看X模块和pcb ,X和玻璃的线之间有没有存在短路漏点。还可以看看X模块有没有温 ...

没 有这个设备呀!镇上 维修量上不去

网友(2018-05-20):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显微镜的话可以好好看看X模块和pcb ,X和玻璃的线之间有没有存在短路漏点。还可以看看X模块有没有温 ...

这才是专业级别的回复.我也碰到好几台这样子的显示器.
没得工厂级的设备维修不了这个情况.

网友:
花屏有的时候和软排线有关系,是不是软排线晶体管坏

网友:
大费周章的还不一定修好,我一般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显示器花屏的话。为什么要修,换屏呀,这么傻傻呀,弄得自己辛苦不说还修不好,太傻傻了,亏你还是 ...

呵呵      人家是维修显示器   不是主板    也不骂你啊       你这种人注定不成大事!

网友:
LG的IPS屏都有这种缺陷通病,基本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显示器花屏的话。为什么要修,换屏呀,这么傻傻呀,弄得自己辛苦不说还修不好,太傻傻了,亏你还是 ...

你在这里bb在叫什么阿
有本事给个思路

网友(2018-07-07):
我也遇到这屏了,故障一样,烫手,显示正常,显示一会儿就灭了又重启,可能是这屏的通病,希望有大神把它解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