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们知道这是几代的南桥吗?

楼主(2017-08-02):
如图片,已经跟不上时代了,现在连南桥都不认识了!芯片型号是SR2C4,问淘宝卖芯片的竟然说不清楚,真无语!

网友:
6代机器上用的 HM170型号

网友:
战神、外星人、联想上面都见过了,但是都是刷BIOS啊,清尘之类的,还不缺进水的。

网友:
。。。。这个没修过呢。。表示不知道

网友:
这样长甩甩的 桥 肯定不是 HM9X以下的,绝对是  6代 7代的  DDR4 西樵

网友:
这个桥一般是6带cpu用的

网友:
    这桥搭载6代CPU得,神州高端机见到很多,

网友:
这个市6代。这个芯片贵。HM170。

网友:
这个是6代。这个芯片贵。HM170。

网友:
你遇见假的卖芯片了吧   , 淘宝搜一下 就显示 了

网友:
感谢大家,是i7六代的南桥!我还以为到5代后就没有独立的南桥,还是谢谢大家长见识了

网友:
hm170的,是6代的芯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