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显示器不开机一例

楼主(2017-08-02):
   今天一顾客拿一个监控显示器来维修。(不开机。无反应)         我开机一看电容爆了不少,有图为证。我换完电容,装上测机还是无反应。
    我拿这万能表开始测电流,电压。电源板5V/12V电压很稳,所以不是电源板问题。
    之后我测高压板(电源板与高压板是分开
r

的)有12V电压,无灯管开关电压(一般都是3。3V),所以想一定是驱动板坏了。
   我一测驱动板。果然是驱动板坏了(电源板连驱动板的电压12V,驱动板自己转的5V没有了)所以我想一定是032b-104hip芯片坏了。可是我没有032b-104hip芯片,所以我给他换了个12V转5V板。之后好了。

网友A:
意思是,直接外接了个12V转5V的板子,给驱动板工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直接外接了个12V转5V的板子,给驱动板工作吗?

是的,有两种情况。那种都一样。你有芯片换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一起学习,互相帮助。一起进步。。。。。。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了也能这样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有两种情况。那种都一样。你有芯片换一下就好

明白,能有芯片代换最好不过,确实没芯片,改改能用又何不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白,能有芯片代换最好不过,确实没芯片,改改能用又何不可?

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

反正一句话,修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