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0-80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7-08-02):
收到一联想G50-80笔记本电脑I7的,现象开机亮一下电源灯就灭,不开机,拿来试的时候亮机一下进系统,再试多下就又是老故障了。决定拆机。拆机一看触摸板下有进水迹象,不太严重,目测有三个小件腐蚀,其中两个还在,一个已经边焊盘都没了。拿起风枪吹下两个在的小电容,发现也是一头断了,但焊盘还好只是烧黑了,用镊了一刮就好了,那两个电容算是废了,找了两个焊上就完事了。关键是那个掉了的不知道是什么了,就想找点位看一下,找了半天也没有只找到了图纸,那只有跑线路了,还好没有跑太远就是背面的U3外找到了这个连接点。找图纸一看也是个电容,找到电容处理好焊盘,有一面只剩一个小小的半个点了,就0.35的锡球把他解决,另一个还有还有铜箔,先把小电容焊在点上,因为那边没法下电烙铁,(原想用电烙铁,最后没有用。因为不是很远。用0.5的锡球连上了用了好几个)。处理好,涂上绿漆OK开机无问题,修复。

网友:
不好意思了,今天只能传这些图片了,还有开机图和电路图要参考的,等下次再传吧。

网友:
很好,不管怎么修 能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进水有时候就可以秒杀 就喜欢刷刷就好的

网友:
厉害  了  我的 大婶

网友:
小电容我一般都不安装,要看电容起什么作用,滤波的电容不安装没关系的。